问个包装机用的称重控制仪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接触了两套包装机,称重控制仪都是UNIPULSE的,一套是很早的F252,一套是F701。不明白的地方是一套在每次称重开始时先去皮重(TARE ON),然后在排料结束后再皮重复位(TARE RESET),下次返回再去皮重。另一套只在每次称重开始时去皮重,并未用皮重复位。但两套使用都正常。我感觉好像也不用皮重复位。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包装秤的使用方式一般要求启动时先把容器或包装物进行自动清零,以计量每包装的净重。这个时候的清零并不做真正的保存,一旦退出包装配料状态,仪表的零点就恢复为零点标定时的真正零点。

网友B(2007-02-08):
设置一下仪表自动去皮

网友C(2007-12-25):
--------------------------------------------------------------------------------

   日本AND监视器
型号: AD-4323
特色: A/D转换速度:每秒70次
监视器解析力:10,000

我公司有台AD-4323的称重显示器现在出了点问题就是物料投下去了显示器上的重量数值显示只有0.2--0.3KG有没那位知道什么问题啊清零就显示7号故障

网友D:
我们包装机用的称重控制仪是自己设计的专用装置,好像和你使用的略有差异,不知道你包装的是什么物质?

网友E:
每次启动时先把容器或包装物进行自动清零

楼主(2008-02-01):
颗粒的聚酯切片和粉状的PTA。

网友F(2008-03-09):
现在我也正考虑比较粘稠物质的自动包装,不知道有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