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Labview中的PID模块怎么应用阿
小!爱

楼主(2006-03-23):
在Labview的应用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用PID模块进行温度控制时,我发现有问题阿。比如我设定的温度是500度,在500度之前PID的输出都是100。也就是说一直在加热,这还算好。最严重的是当温度已经超过了500度之后,还有一段时间的加热功率还是百分百。这样由于系统惯性的存在,当停止加热后,系统的温度还一直上升。我就想问问,有谁清楚Labview中的PID模块的各参数的意义啊。怎样才能正确使用啊!!急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温度PID控制,一定要考虑 d,可尝试加大d(微分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