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WINCC5.1打开在WINCC6.0下做的画面

楼主(2006-03-23):
大家好,小弟有一件事,我有一个WINCC6.0下做的程序,但我自己的机子上装的是WINCC5.1,打不开,怎么样才能打开????

网友A:
wincc能做到向下兼容就不错了,向上是不可能的
换用6.0吧

网友B:
好象到目前还没成功过

网友C:
wincc 6.0和wincc 5.1有较大区别,如数据库、脚本等,所以你说的情况不大可能。

网友D:
可以,先将wincc 6.0的画面文件复制wincc 5.1的项目文件下,不过动态连接等必须删除重做。总之一句话就是省去了画图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