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rofibus-DP

楼主(2006-03-23):
请教版主,profibus-DP 和profibus-2DP 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profibus-DP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现场总线形式,
profibus-2DP 这种说法首次听到,对于西门子的CPU型号中有如:
S7-315 2DP,或S7-414 3DP;这里的2、3是指硬件接口的数量,如2DP-为一个MPI和一个DP接口;3DP为一个MPI和两个DP接口。

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