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b 指令使用方法

楼主(2006-03-23):
请教movb 指令的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A:
你好,
1.MOVB指令为OMRON PLC的一个位传送指令。
2.该指令有3个操作数 。
指令格式为:MOVB  S(源操作数) Bi(位指定器) D(目的字)
其中比较难理解的是第二个操作数Bi(位指定器),Bi有16个Bit,Bit8~Bit15用来表示目的位;Bit0~Bit7用来表示源位
据个例子说明:
MOVB  DM0  #1201  DM1
上面的指令中,Bi为1201,其中12表示目的位;01表示源位
则上述指令的意义是:将DM0的bit1传送到DM1的bit12。DM0的内容不发生变化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Bi位指定器如果不要前面的#是代表什么意思?Bi(位指定器) 中是16进制还是十进制?

网友A:
Bi位指定器中的#1201,#表示1201是操作数,如果去掉#,1201表示一个绝对地址,
假如地址1201里的内容为[b]0102[/b],那么MOVB  DM0  1201  DM1的意义为:将DM0的bit2传送到DM1的bit1。Bi位指定器中内容为BCD码,但要注意:Bi中目的位和源位均不能超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