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远程监控

楼主(2006-03-23):
问个问题:要实现对一个车间数十台设备(压铸机)的远程监控,就是办公室人员想要了解到生产的状况,该怎么实现?是不是有好几种类型的方案呀?大仙指导一下吧。

这些设备至少要具备哪些接口才行?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而且最直观、最好的方法就是:
    加装监控设备——多个摄像头 + 相关转换设备 + 一台电脑。
    相对而言,成本很低的。。。

楼主:
要是还想看到车间设备的人机界面(这些设备有自己HMI),并且能直象现场人员那样浏览HMI的不同页呢?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B:
联系QQ:40331791我有很多种远程工程经验

网友C:
楼主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给您提供既经济又实用的方案.
本公司专门提供自动化领域的通讯解决方案和产品,请联系021-64513412,64519669陈斌

网友D:
要实现远程监控,需要的如下条件: 1、现场设备如人机界面带有一个总线通讯口,如:RS485,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接口,然后配台电脑加装组态软件,编辑WEB,实现远程监控。 2、有些设备,如美国红狮的第3代人机界面,以及Data Station,具备多川口通讯能力,即可同时与若干个不同通讯协议的(不同品牌的产品)产品同时通讯,实现数据在红狮产品内交换,红狮的产品软件内置了websever功能,自动生成网页,通过ie浏览器,直接访问监控现场。详情克来电垂询!013370269729侍洪来

网友D:
产品介绍: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网友E(2008-07-08):
数据无线传输部分可以用数传电台在做,有兴趣请联系我。赵先生:0755-8347636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