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提供大电流测量用罗氏线圈资料!

楼主(2006-03-23):
线圈有柔性和硬性两种,量程从几毫安到几百千安;线性度好,标定容易;精度从0.1%到1%;可测量不规则导体;安装方便;瞬态反应快,可用于电动机及中高压继电保护;适用频率从0.1Hz到1MHz;无相角差;无二次开路危险;稳定可靠,是替代电流互感器的最佳选择。
suxiaojuan@vip.163.com

网友A:
警告,请勿频繁发布,否则可能被删除。

网友B(2008-10-15):
概述:Rogowski线圈(洛氏线圈 )又叫电流测量线圈、微分电流传感器,是一个均匀缠绕在非铁磁性材料上的环形线圈。输出信号是电流对时间的微分。通过一个对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积分的电路,就可以真实还原输入电流。
  特点:不含铁磁性材料,无磁滞效应,几乎为零的相位误差;无磁饱和象,因而测量范围可从数安培到数百千安的电流;结构简单,并且和被测电流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路联系;响应频带宽0.1Hz-1MHz。与带铁芯的传统互感器相比,洛氏线圈具有测量范围宽,精度高,稳定可靠,响应频带宽,同时具有测量和继电保护功能,体积小、重量轻、安全且符合环保要求。
  基于洛氏线圈的具有电流可实时测量、响应速度快、不会饱和、几乎没有相位误差的特点,故其可应用于继电保护,可控硅整流,变频调速,电阻焊等信号严重畸变的场合。
电气参数:
? 输入:5A~100KA
? 输出:0~20mA 0~5V 0~10V(客户自行定义)
? 等级:0.5~1%
? 频率:0~3MHZ

公司名称:德阳蜀电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 德阳市 华山路
电话:0838-8538738 8538736传真:0838-8538736
手机:15883434989常平
网站:http://www.ctpt2008.cn
邮箱: ctpt20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