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块状物体流速测量

楼主(2006-03-23):
各位大侠,现在我们现场急需一种流量仪表,能测块状碎石表面的流速,测量方向是在垂直碎石表面1米高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仪表可以解决。我现在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合适的,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A:
你 好像进胡同了 吧
碎石头流动是靠传送带输送吧 那么速度 就 是 传送带的速度
想知道 量 就可以 用称重 或者核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场的环境比较恶劣,没办法放皮带称,工作地点在井下500米,所以才选这种方式。只要能测出不规则表面的表面速度,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使用固体流量计(冲板流量计),需要吗?加拿大进口。请来电:021-64859191-311/313 侍洪来13370269729[/b]

楼主:
冲板的恐怕不行,因为碎石仓容易冒料,一下就把冲板冲坏了。所以我才从非接触测量考虑,楼上的老大,能不能再支个好招啊

网友B:
我没招了,“冲板”对料的颗粒大小有较高要求。皮带秤又难满足你现场要求。难了!

网友C:
我同意楼上量子风的看法,可以测量输送碎石设备的转速,换算成碎石表面的流速。

网友D:
应用选用核子称

网友E:
你要么换个思路解决,确实挺难,都没有好的办法,还是换换思路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