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关于温度仪表与P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6-03-23):
我的部长给我出了道题:有一个温度仪表 是很早以前的 因为当时的技术原因 它没有遇上位机连接或者和计算机联结得串口 而现在自动化技术普及 他想把仪表和计算机连接 让我想 用什么方法才能把 它和PC连接 从而能从计算机上直观的察看到温度 以及它的变化并且自动记录 请教各位高手 本人QQ 3304557 邮箱 well0909@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向他说明。情况。没有办法弄。如果他非要你弄,那是他在给你穿小鞋。想挤兑你走人。很早以前的表,换一块几百块钱搞定。要给这个表加个通讯功能,成本要几倍。如果他不懂,就向它说明。如果他懂。要么是有病,要么是故意的。类似指鹿为马。

网友B:
关键是要看这块温度仪表输出什么信号,如果没有输出信号,只是现场显示就比较麻烦,可能要拆开来看他的温度采集方式。
欢迎与我沟通:
====================================
北京瑞普天润技术有限公司 路世广
tel:010-62670155/56/57/58/59/60/61/62
fax:010-62670162
mobile:13701211908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

楼主:
好的 我两个方法都是试试 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B:
呵呵,高,两个方法都试试

网友C:
你的部长有问题,一个带数据通信的温度表不是很贵的,买一个新的不就分分钟搞掂,是在整你给你小鞋穿啊。

网友D:
不应该这样理解。
有问题正是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E:
利用原有的传感器,换一台带通讯的单显仪表分分钟搞定。时间是宝贵。
宇电单显示表AI-701AS万能输入。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F:
你们部长有毛病,你不如用单片机做一台卖给他

网友G:
用摄像头吧!!!

网友H:
换个新的吧,要不了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