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变频器如何调速?

楼主(2006-03-23):
请问有人知道如何更改变频器的速度,还有就是,我如果忘了变频器的设置密码该怎么把它改回来呢?谢谢!

网友A:
你想怎么调速呢?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变频器的密码在说明书上有提到应该都有通用码.

网友B:
不知道密码一般就只有找厂家了.提供序列号.或者自己慢慢试吧.调速可以用面板上的上下箭头,也可用电位器.跟设定有关

网友C:
面板上的上下箭头,也可用电位器.和多步调速等

网友D:
多看说明书就知道

网友E(2006-04-28):
忘了密码,就得看能否解mi,否则那么容易改回来就不要密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