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6-03-24):
我用PMAC卡控制SANYO的交流伺服电机,系统刚上电,电机驱动器就冒烟,然后我关闭电源,检查供电不存在问题后,我重新上电,电机驱动器无发现异样,电机能正常伺服和JOG运动,但当我运行程序操作时,一运行能准确编译通过的程序,驱动器关闭伺服,无任何报警,另外对电机进行手轮操作时,PMAC的I2命令不起作用,不能屏蔽手轮,请问这是电机驱动器出来了问题还是PMAC出来问题,麻烦大家帮我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估计要从"冒烟"着手,查明是什么东西在冒烟先!驱动器不是电烙铁,上电就冒烟,肯定不正常,排除电源电压错误的可能后,如果找不到原因,换一台试试看.

楼主:
我试了其他的驱动器,没有发现冒烟现象,但也是只能实现PMAC的在线命令(JOG),在在线命令控制下电机能正确的运行到所要求的位置,但是一运行缓存中的程序,驱动器马上关闭伺服,没有任何响应,是不是驱动器发生了错误使PMAC自动关闭了伺服?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A:
PMAC的卡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其缓冲区命令执行的编程方法。你仔细阅读其编程手册,并看他的范例,应该能找到原因,实在找不到也不用苦苦一个人摸索,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好了!
    给我的感觉是缓冲区模式设置可能有问题,或者没有设置加速度极限,在拐弯的地方合成加速度过大导致驱动器报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PMAC卡的初始设置出现了问题,把电机乱定义给个轴,造成PMAC认为是一个开环坐标系,

网友A:
有问有答,最终结果也有反馈.很好!虽然我没能帮你解决问题,但看到你把问题解决了,而且把原因也分享了,我也感到很高兴!
    愿你的系统调试节节顺利!

网友B:
我现在使用的是pmac2a-104,我的通讯检查pmac卡已经检测到,但是终端显示没有设备,另外,我想请教我如何在delphi中执行pamc文件,我已经加载了ptalkdt了。还有就是pewin中的执行编程命令如何执行???

网友C:
smellycat:
你还是问卖给你卡的人比较现实,他们总该有技术支持吧。

网友B(2006-06-28):
卖卡的人啊,技术服务真的不行啊,我还得自己摸索,
我现在是jog命令停不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使用$$$***也没有用

网友C:
至少,买第一片的时候,还是要比服务而不是价格的。

对PMAC不熟,不过,JOG,本身应该是不停止的运动才对呀

网友D:
陈山峰,你好啊,我现在做的和你一样的哦,我用的也是PMAC卡,我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各个连线都已经连好,包括上位机和PMAC卡的通讯,卡和驱动器以及和电机,
现在我能够通过发指令对电机有作用,
但是有些反应好奇怪:
我用的是速度控制,用模拟信号
比如:我发 J/
      J+      它就会很快的转一下然后就停了,按道理它是不是一直转啊,
  我输入 J/
            J:500  应该是让电机运动到指定的位置哦,但是它会一直不停的运动下去,呵呵
    还有我通过缓存编个程序,编译都没问题,里面有正反转,但执行就会向一个方向转,呵呵
就是有好奇怪的现象
希望经历过的,能指教一下啊,衷心感谢!
小弟,现在才进入这个行业,是在学校做这方面的课题,希望能得到你们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