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项目移植器”

楼主(2006-03-24):
当我用新装的WINCC6.0打开以前做的一项工程(也是用6.0做的),
却弹出一对话框:“在使用‘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
请问:何为‘项目移植器’?烦请清楚该情况的大侠们告之。

网友A:
WINCC项目运行以后,会产生很多其它的文档,例如归档文档。如果直接复制此时的项目,这些文件也被复制过来了,有时候可能还会出错。使用‘项目移植器’复制项目就不会复制这些文件,而且复制后的项目和原项目属性一模一样。

网友B:
我也是刚接触wincc,请问何为‘项目移植器’
请各位指教.

网友C:
在wincc程序组下有一个名为project migration(具体名字记不得了)的程序,用于将老版本编辑的wincc项目转换为wincc 6.0的,否则打不开。

网友D:
项目移植器用于将老版本编辑的wincc项目转换为wincc 6.0的,否则打不开。这个老版本就是指wincc5.0 sp2或者wincc5.1的程序,如果比这个更早的程序需要转换,那么就需要先转换为wincc 5.0 sp2或者wincc 5.1后,再使用项目移植器进行移植。至于瑞琦说的,他搞错了,他说的是项目复制器,和项目移植器完全不同。

网友A:
yuanle
多谢指教,我也没用过,去试试看。

网友B:
yuanle您好:
      您如果看到了帖子,给我发一个您的电话号码吧。
我晚上给您打过去,向您请教一下。周期控制的方法。
shibaoyou-1981@126.com

盼回复回复

楼主:
在转换过程当中,我出现这种问题:
一进行组态数据转换就弹出对话框:“ODBC出错:不能创建数据源‘WINCC-CS’。请核实是否正确安装了SYBASE 7和ODBC驱动‘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 ’”
请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安装出了问题吗?

网友E(2006-05-28):
 在转换过程当中,我出现这种问题:
一进行组态数据转换就弹出对话框:“ODBC出错:不能创建数据源‘WINCC-CS’。请核实是否正确安装了SYBASE 7和ODBC驱动‘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 ’”
我也一样遇到上述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呀!!这阵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网友D:
回jack-wu654
你的系统没有安装Sybase数据库,请安装wincc安装盘中的sybase数据库,按屏幕提示操作,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5.1的安装盘。

网友F:
it is no wrong what the yuanle have said!

楼主:
说实在的,我从WINCC5.0用起,一直用到WINCC6.0每一个版本,每一个升级都用过,所以每一个的项目文件都有。
我将每个时期段的项目都用6.0试验过,都回出现如上问题。怎么调节都没用……

上个月我我终于抽空解决此问题,方法就是:
先安装5.0(不要安装5.1,否则图库文件全报销),再到5.0上安装6.0,(也就是通过5.0升级至6.0)

所以,该问题的原因是在6.0中没有SYBASE 7和ODBC驱动‘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 ’,而5.0中有。

网友D:
5.0还装个啥,只要张5.0的安装盘不就可以了。
如果你连5.0的安装盘也没有,那么去网上找个PB编程软件,然后安装其中的ASA数据库就可以了。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编程软件。

楼主:
yuanle同仁,你现在说的方法是很简单,可你没看出我是在寻找原因所在,你可知道我碰到此项问题时,既不清楚原因,又没有人提出确实有效的办法,所以只有自己一步一步的来.
我做工控4年多,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又没有人能够给出处理方法,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来,也许你觉得笨,但是我这毕竟是我作为一个工控人的工作习惯……

网友G(2008-04-11):
什么是项目复制器

它可以将一台电脑上的项目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使用吗

复制时,要复制哪些内容啊

网友H:
看来yuanle对wincc还是比较懂的,衡杉也是很好学的人,我对wincc也有些了解,方便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I(2011-02-19):
“在wincc程序组下有一个名为project migration(具体名字记不得了)的程序”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I:
请各位同仁指教?敬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