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直流电机修复

楼主(2006-03-24):
ABB直流电机修复

病症: 我公司进口设备NEXTROM牵引电机在正常生产中出现停车现象,前期振振电机即可正常生产。最后不可启动,拆开检查发现碳刷架有一击穿现象。询问厂家说无法修复需要更换新电机一台几万元,到货期8-9周。

维修: 因为当时订单任务紧急需生产,我以试一试的想法进行了下面的维修。首先把击穿的碳刷架独立分出来,用氧气吹掉附着的碳粉,用尖锐的刀子刻掉击穿的碳化层用氧气吹掉直至用兆欧表检测达到绝缘值,用烤灯预热该碳刷架,浇铸绝缘漆一层再加玻璃纤维一层用灯烤干,用兆欧表检测,同样浇铸绝缘漆一层再加玻璃纤维一层用灯烤干,洼处可多加玻璃纤维,视情况而定。重复进行下去达到你满意的效果为止,.最后进行一遍全面的检测,结束。

运行: 各项技术要求达标后,按拆开时的逆向顺序进行恢复组装电机,不要忘记每一个细节。最后再进行一遍检测,便可以装到设备上试用了。试用正常,即可正常生产。

附:  我的ABB直流电机修复后已经连续运行三个月多了,无任何故障出现。

网友A:
修理经验,值得学习,进口电机如果实在无法修复的话,根据其使用场合,好多电机都可用国产电机替代,国产电机比进口电机价格要便宜,而且到货期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