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iemens主站的组网怎么实现?

楼主(2006-03-24):
现有的网络是S7-315-2DP为profibus主站,Profibus网络下挂一个ASI模块,MPI网络带有一个TP170B,这只是5个子网络中的一个网络,现在客户购买了一个S7400,要用profibus总线把5个profibus网络连在一起,随时监控各个子网罗的运行状态,请问要采取什么组网方式?MPI不能考虑。两个主站的组网怎么实现?

网友A:
当然可以,
方案一:将所有的S7-315 2DP作为S7-400的智能从站,每个315那要加通讯板CP342-5,这样不影响以前的网络;
方案二:使用DP/DP coupler也可以;
具体的做法一下无法描述清楚。
有需要帮忙的话,给我发邮件,loden29@163.com

网友B:
用put/get实现
只需在s7 400这边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