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程序下载

楼主(2006-03-24):
各位dx,我用的cpu226 版本是02.01
现在我往cpu里下载程序下载不进去,提示非严重错误。0082,就是非法语句!
我的程序里只写了一个语句也下载不进去。请大侠们指导!先谢了

网友A:
编译通过了吗?
通过了的话可能是设置问题,
再有可能就是通信口坏了,换另一个口试试.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通讯口或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助记符未定义?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吧?

网友D:
检查程序,看有没有故障或报警提示。

网友E:
先编译程序,如果编译成功,再看通讯口的设置是否有问题,以上都没问题,应该能够下载下去

网友F:
是不是CN版的,如果是的话软件要v4.0以上,而且要转成中文的哦!!我深有体会!

网友G:
通讯地址没有设对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