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换机电源故障

楼主(2006-03-24):
求助:电源故障处理。带网络管理功能的三层网络交换机的电源模块经常出现故障,致使网络中断。供电电压是稳定的,有蓄电池的UPS提供的稳定电压电流。现在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帮助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因不了解您的实际情况,无法准确判断,您说的故障是什么现象?如果实在检查不出来问题,就用冗余电源模块。

网友B(2008-05-04):
这个好处理,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我们提供网络电源控制器,当交换机网络中断时,给交换机自动重新启动!

具体需求可来电或邮箱sales@aviosys.cn

www.aviosys.cn 0755-82179250 82179251

网友C:
查一查接线,了解具体的情况。

网友D(2009-02-28):
我是网吧用户,我有一交换机型号是:清华同方TFS6024A,现在电源烧坏了,我想买一电源,请问:你那儿有吗???????

网友E:
远程重启一下,傲视恒安的网络电源控制器POWERBOX能够很好解决此问题,详情可以参考www.idchelper.com,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010-5128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