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测温传感器

楼主(2006-03-24):
大家好:
    我需要做一个温度测量仪器,要求响应时间小于0.2秒,测量范围-50~+150,精度正负0.5度,伙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
    各位大虾救救我啊!!!!!!!!!!!1

网友A:
我有50微秒的,你要不要啊。simeonpu@163.com

楼主:
如果有合适的希望大家留下电话

网友B:
我在25年前就用半导体点温计,是上海精密仪表厂生产的,传感器是玻璃的如通钢笔一样,显示仪表是指针式,手持式象指针式万用表,是热敏电阻。用于快速测量瞬间汽液碰撞温度。你可网上搜一下。如能找到能满足你的要求。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我要测量的是空气的温度,用在放火放爆上的。参考国外用的温度敏感材料为金属丝绕成的,或者是薄膜的,直接裸露在空气中,这样可以增大接触面积,提高响应速度,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敏感元件???
  谢谢大家啦!!!!

楼主:
测量的就是室温,应用在弹药库防火防爆上,所以要求响应速度快

网友B:
用途一定要讲清楚!
选用:快速热电偶用于中频炉测试钢水熔液温度。
毫秒级  仪表要用指针式 毫伏计
一次性快速微型热电偶
快速微型热电偶作为金属熔液温度测量的一次元件,主要用来和二次仪表配套,适用于钢,铁及其它金属冶炼过程中温度的瞬时测量,但保护帽材料应适用同种或熔点低于被测金属的熔点的金属。这种热电偶测温精度高,反应快,结构轻巧,使用方便。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C(2008-04-29):
请选用红外温度传感器,可以非接触测量危险物品表面温度,响应时200ms以下最快10ms

北京红外时代科技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