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单片机新手求助

楼主(2006-03-24):
我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觉的教材不太好,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好的书本介绍?比如有没有一本是所有通用程序或子程序的书,或者有所有指令代码的书,这样我在试着编程的时候能更方便。

网友A:
因为不同系列的单片机有不同的指令系统,所以我想很难找到你想要的书!如果你是刚学习单片机,我建议你从51系列学起,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而且这种单片机的价格不是很贵,你可以买一个带有Flash存储器的,用来做实验!

网友B:
最好有试验板,它的书上都有试验的代码。

楼主:
哦 谢谢我知道了
我是在学C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