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相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6-03-24):
有一个步进电机!!有4根线~~~用万用表量是有2组是通的!!这个步进是不是2相的啊????还有就是!!我看见很多人都写2/4相这个怎么理解啊???请大虾赐教!!!谢谢了!!

网友A:
2/4是不是就应该是2相4步的意思吧,呵呵,我猜的; )

网友B:
2/4相的意思就是2相和4相啊。。。2相和4相的步进差不多。是最简单也是最便宜的。。。3相和5相要复杂些。。。

网友C:
2/4,表示不同的外围接法,可串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