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动葫芦是否可以用在下面。

楼主(2006-03-24):
电动葫芦是否可以用在下面。我准备把电动葫芦用在地面上,然后加两个滑轮使其成倒 U 形工作,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画个简画来看看

网友B:
基本是可以的,不过电动葫芦的固定方式要考虑好,旧可以了

网友C:
用卷扬机吧.你倒过来,排线是问题.

网友D:
还是用卷扬机吧!那样使用可能不好固定或安监部门可能不同意

网友E:
可以,主要注意他的固定,牢固.和划子的固定及角度!

网友F:
定位的话,行的通

楼主:
我只是想用电动葫芦改一个升降机,把电动葫芦安装在下面而已。
请大家多给点建议

网友G:
系统变的复杂,两个滑轮怎样移动等等

楼主:
两个滑轮只是用来做力的支点的

网友H:
最好使用卷扬机,因为电动葫芦在下面的话,钢丝绳至少要长一倍,而电动葫芦不会有太大的空间放置钢丝绳。

网友I:
把电动葫芦改成单根钢丝绳卷杨,不过要看你的电动葫芦容绳量够不够你的升降机使用,还要考虑你的升降机的吨位,选择好钢丝绳的倍率.只要钢丝绳的长度和受力允许就没问题.

楼主:
也就是200公斤,长10米左右吧。
我选用细一点的钢丝就是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请注意地下滑轮要能沿轴滑动,否则损坏排绳器且乱绳。另注意葫芦出绳角度,其它无所谓。

网友I:
200公斤?反个滑子用人拽吧?别让人笑话了.

网友K:
反个滑子用人拽吧

楼主(2006-04-25):
别逗了我们是搞工控的,为什么不做一个电动的,这省人省力,何乐不为呢

网友L:
电动葫芦是几吨的?

楼主:
200KG 的
我以经做好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