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选择哪种流量计测高温水管道?

楼主(2006-03-24):
我厂目前想采购一批流量计,主要使用在热电厂120度高温水以及蒸汽管道测量,请教哪种品牌的好?电磁、涡街、超声波哪种比较使用?
我的联系方式:张工 13848762948

网友A:
我觉得用涡街流量计比较好,量程比宽,压损小,价格又不是很贵,提前是管道没有震动.涡街一般情况下低于280度都可以,温度再高的话,长期工作就不大好使了,瞬时的话还勉强可以.

网友A:
电磁流量计一般最高可以测到180度,但只能测带电液体,水就可以,蒸汽就不行了.
孔板\超声波等都可以,但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也是最合算的就是涡街了.

网友B:
如果温度在200度一下,涡街的就可以了。至于品牌,国产的也都不错啊,

网友B:
电磁的只能测量导电液体,差压式的流量计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孔板,弯管,喷嘴等

网友B:
弯管流量计可以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维护,但孔板和喷嘴等流量计就不行了,必须停产,拆下来进行维护.这个对工厂来说是个很大问题,因为工厂不间断生产时间的越长效率就越好.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位置的,我现在主要是市政蒸汽和城市天然气,精度:优于%0.5,量程比:65:1最大可以95:1(保证精度的量程比.)有意请打电话:13910320529 李

网友D:
虽然我是超声波流量计生产厂家,但我还是介意你使用超声波流量计.最高温度可测\160度.性能可靠.价钱便宜,不高于1000元每台.不分管径.因为超声波流量计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0411-83051076或www.51627.cn

网友E(2006-05-17):
120℃的温度用涡街流量计比较好,量程比宽,压损小,价格又不是很贵,安装又方便。
推荐配用的显示仪表可选用AI-708HI2

网友F:
一般是用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无震动,上海仪表厂的流量计还可以,积算仪用宇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