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压敏电阻

楼主(2006-03-24):
大家好啊!!!
有谁知道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啊!!!!
请教!!!1

网友A:
仁兄,压敏电阻还有工做原理啊

网友B: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电路的保护上,它是对电压敏感的电阻,当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它的阻值很大,相当于开路,当电压过高超过正常工作范围时,压敏电阻的阻值急剧减小,相当于短路,这样对后面的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请问ABB断路器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五十一学艺
谢谢你的指点,明白,

网友D: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电路的保护上,它是对电压敏感的电阻,当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它的阻值很大,相当于开路,当电压过高超过正常工作范围时,压敏电阻的阻值急剧减小,相当于短路,这样对后面的电路起到保护作用.也就是防超压装置

网友E:
阿强2008说的很对就是这样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阿强2008在 2006-3-24 18:47:00 发表的内容: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电路的保护上,它是对电压敏感的电阻,当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它的阻值很大,相当于开路,当…
--------------------------------------------------------------------------------------------
这回答较全面。

网友G:
要我说,好像不对吧.
"压敏电阻的阻值急剧减小,相当于短路",
要是短路了,就没多少电压了吧?怎么能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