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西门子440-18.5KW,上电报F0001,F0501。

楼主(2006-03-24):
求助!!!

网友A:
你的变频器需要做维护了,检查风扇,更换电容,检查驱动端,如果还是报警,就记下参数,把参数恢复厂家设置。当然如果你不懂相关知识的话,就不要乱来

网友B:
要维修了

网友C:
可以来电查询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