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电缆规格的选用

楼主(2006-03-24):
在负载额定电流已知的条件下,电缆的额定电流与负载的额定电流应保持怎样的数值关系才正确

网友A:
电缆的额定电流应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网友B:
没有绝对的关系,反正电缆电流要大于负载最大电流,但太大又会有浪费。

楼主:
哪9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重载软启动,应采用多少平方的铝线?

楼主:
我公司9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重载软启动,采用120平方的铝线,11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重载软启动,采用150平方的铝线.我认为有些浪费.

网友C:
考虑的因素很多,长度,使用环境.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