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6-03-24):
用钳型电流表卡电动机三相电流,卡一相电流为8A,三相为0,这好理解,那卡两相是多少?假设电流平衡的话?

网友A:
11.3

网友B:
...一样呵8

楼主:
我测的结果也是8A,但我想知道怎么来的?请指教。

网友B:
卡两线,电流的矢量和呵(余另相值)

网友C:
两相的矢量和,是个等边三角形,因为两相之间互差120°

网友D:
晕,卡两相显示第三相电流。还是8A。

网友E:
呵呵,还是8A,ytsai说的是,两相的矢量和,是个等边三角形

网友F:
曹工:能否把你信箱告知。我很感兴趣与你交个朋友一起学习!
XU6075436@163.com

网友G:
卡两相都是0。

网友H:
8A, 卡两线,电流的矢量和等于另一项电流,看下大功电机热保护接线。

网友E:
to 徐可
我的邮箱:64610000@163.com

网友I:
找本<电工学>看看,卡两线实际上就是测两相的矢量和,有效值和第三相相同,所以也是8A

网友J:
当然是8A!!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