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 MR-J2S-70A

楼主(2006-03-24):
各位:
   请问如何提高三菱伺服的刚性,本人近日在调试三菱伺服,机器采用齿轮齿条传动,用10:1的减速机接在电机上,再接上齿轮带动齿条传动,上电后发觉推机器时有0.08MM左右的间隙,且反向间隙更大,各位有何高招可提高机器的刚性?是将2#参数调高吗?本人试将参数调高至0109后发觉电机会尖叫,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机械上的问题,不可能在驱动器上解决。

网友B:
这应该是减速机和齿轮的间隙,不是伺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