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Tp02版本???

楼主(2006-03-24):
我新拿到的TP02G的屏韧体版本是2.00的,TPEdt108的软件不能通信,报告m3-14.bin不存在,可软件bin目录下就没有这个文件,原来的TP02 1.01版的没有问题,我打电话到台达,让我下1.09版的软件,可ftp和台湾的网站都下不来,哪还有啊?是软件的问题吗,我拿TP02 2.00版的和1.01版的直接通信也不行。那我原来的软件如何用啊,???那个bin目录是干吗用的???

网友A:
ftp网站上有1.09的版本。在Delta_HMI文件夹里面。
下不来的原因可能是服务器的速度比较慢的原因。您可以用FTP专用软件如:cuteftp软件进行下载,或者用网际快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