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节能计算到底怎么算?

楼主(2006-03-24):
例一台110KW的空压机,将频率调到25HZ,那此时的功率为55KW,还是27.5KW.请高手赐教!

网友A:
25/50=0.5
此时的功率是110*0.5*0.5*0.5=13.75
电机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此时的实际功率比计算值大些.

网友B:
空压机“电机轴功率不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不是风机泵类负载,界于二次方左右,没有直接公式,不同负载不一样,螺杆机与活塞机也不一样!有油无油又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