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调试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24):
我用的是日本的一款电机,控制器 +驱动器 +步进电机
现在现象是我中午调试控制器程序,无意间发现电机和控制器很热,大概60度左右吧,我看网上说发热是正常现象。但是我断电后等电机冷下来,再重新上电运行,电机却无法启动!
而且当断电时,电机的输出轴很塞,用较大的力才能转动。
请问这是正常吗?还是电机坏了?
谢谢!

网友A:
改成并接控制,或者调小控制器的电流,断电时候轴紧是正常的。

楼主:
并接控制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控制器给驱动器发脉冲,驱动器输出相电流控制步进电机。接线方式已经固定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运行电流和stop电流设置不当

网友B:
“而且当断电时,电机的输出轴很塞,用较大的力才能转动。”
电机不工作时你去旋它,这个时候他就是个发电机。驱动器将发出的电消耗掉,相当于给发电机带上负载,你仔细看会发现驱动器电源指示灯还会亮,发电机背了负载转起来自然就涩涩的啦。
不知这样解释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