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缝跟踪相关问题!

楼主(2006-03-24):
请问有没有熟悉焊缝自动跟踪的,如果要监控焊缝和焊枪,该选择哪种传感器比较好?
CCD结构光式传感器可否通过拍摄的图像对焊缝的位置做精确的判定?
谢谢高人指教!

网友A:
可以和我们联系:上海松下电工代理:021-64951640,64956550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B(2006-10-03):
发张图象我看看。联系:xzjcn2000@163.com
MSN:xzjcn3000@hotmail.com

网友C:
我们做过实验,CCD相机能够很好地分辨焊缝和金属板材,视觉软件也能很好地将焊缝的二维坐标提前量送到上位机(如运动控制卡),上位机计算出偏转角度、速度等矢量,控制运动机构将焊枪沿着焊缝行走。
可以和楼主讨论一下,我在上海,mail:mikefai@21cn.com

网友D:
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应用在客户那边在用了

www.vtest.com.cn

021-52681566-16

网友E(2008-04-07):
您好!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成熟的机器视觉应用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谢谢!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13510475931
贸易部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611-612室
TEL:0755-88321350-821 FAX:0755-88321351
http://www.visiondragon.com MAIL:yangjianp2001@yahoo.com.cn
QQ: 1253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