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DCS接地电阻与接地电压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6-03-24):
大家好,还是关于DCS系统的接地问题,还得再麻烦一下各位大虾。如下图所示
如果我用万用表来测量对地电阻与对地电压,是不是一端表笔接IO站,一端表笔接公共连接板啊?谢谢

楼主:
真是,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图片显示出来了,各位来帮看一下啊.

网友A:
屏蔽接地和保护底应该分别接到自己的接地汇流排上,本安接地也应该单独接

网友B:
就是吗,本安接地应该单独接

网友C:
各接地应该单独接

网友D:
保护地和屏蔽地应该单独接,而且要求的电阻也不一样!

楼主:
我也认为本安地是要接到单独的汇流排上,不过,我现在就想知道
如果我用万用表来测量对地电阻与对地电压,是不是一端表笔接IO站,一端表笔接公共连接板啊?

网友E:
万用表能测量接地电阻吗?一般马达的绝缘电阻用摇表,接地电阻用专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测的吧?

网友F:
那个接地都一样,测出对地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测对地电压时,一支表笔接地,另一支表笔接接公共连接板。
测对地电阻时,一支表笔接公共连接板,另外需两到三支表笔接地,与电气测接地阻的方法相似。个人看法。

楼主:
多谢楼上老兄的指点.

网友H:
考,要求不要太严啊

网友I(2006-04-27):
接地电阻是指接地网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主要是接地极(体)的流散电阻,需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有专门的测量线路图的,三点,一点接接地极,一点在20米处,再一点在49米处。万用表是不能测的。一般有电气专业安装接地网和测量接地电阻。另外,不要把接地电阻和接地线的连接电阻搞混淆了,从和接地点到接地体之间的接地线电阻为接地连接电阻,一般非常小,只有0.001-0.01欧,国家有规范的。

网友I:
上面的49米应为40米。本安接地实质是控制系统的电气保护接地,接地电阻值按电气标准可取4欧或10欧,一般控制系统取1欧的多。

网友I:
图中画的是接地装置(网)公用的接地系统,接地电阻一般在1欧以下;屏蔽地,系统地和保护地在柜内分开,再一点连接到公共接地板上的。

网友J:
保护地,本安地还有屏蔽地应该分开.接地体应该单独的做

网友K(2006-07-07):
个人看法:保护地,本安地还有屏蔽地应该分开.应该要有自己的汇流条,并且最后把本安地和屏蔽地接到保护接地的总汇流条上,之后再一起接大地.

网友: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ID=724&sortlink=0.681&FType=ProductCategoryTree
这里有更多的看法!

网友L(2006-09-26):
怎么都接一块上了

网友M:
dfzhou先生是内行,我赞同,49米改40米是对的,接地电阻须专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接地电压目的为了使带电体接地时(如外壳带电)接地点(外壳)对地电压降到安全电压以内,从而保障人身安全,这就要求接地体的流散电阻和导线的连接电阻及连接点的接触电阻达到一定要求;弱电系统和强电系统不公用接地线或接地端子,但可以公用接地体,弱电系统接地电阻一般要求1欧姆以下,强电系统接地电阻一般要求4欧姆即可,公用接地体要求1欧姆.

网友M:
保护地(CG,Cabinet Grounding) 是为了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措施。PAS-300M系统所有的操作员机柜、现场控制站机柜、打印机、端子柜等均应接保护地。保护地应接至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Ω。
屏蔽地(AG,Analog Grounding) 它可以把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质量。PAS-300M系统中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做屏蔽接地。屏蔽地的接地方式有两种:
当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接地电阻≤4Ω时,则可直接接至厂区电气接地网。
当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接地电阻较大时,应独立设置接地系统,接地电阻≤4Ω。
本安地必须独立设置接地体。

网友N:
建议换个不要接地的安全珊,那就可以和你图上的相同了。否则也行,马马乎乎吧

网友O:
测接地电阻有专门的摇表 三线的 万用表不太好测啊!

网友O:
而且接地线最好都是并联关系 不要串起来 否则容易形成电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