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频敏变阻起动的线绕转子电动机能否把转子短接采用软起动

楼主(2006-03-24):
用频敏变阻起动的线绕转子电动机用于甜菜泵和往复真空泵能否把转子短接采用软起动,功率分别为90KW和110KW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场合.启动力矩大肯定不行

网友B:
启动力矩要求大的在起动时要把频敏变阻加上,多段的还需逐段短路,起动结束时要把
频敏变阻全短路。(交流三相660V---1140V节能型软起动器专业生产及销售。使用单位及效果可电询。惊人的价格。高可靠性的质量。联系:孙先生:       ruanqidong@163.com   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C(2006-07-06):
一般可以,

网友D(2010-11-18):
不可以,因为绕线转子回路是有电流限制的,如果短接,无法限制转子起动电流,有可能烧坏转子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