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路信号监测的问题

楼主(2006-03-24):
    我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因项目需要做一个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监控系统,需要同时对大约100路信号进行监控。这100路信号包括:
    39路继电器量监测,16路4-20mA电流量监测,5路0-lOV电压量监测,8路热电阻温度量监测,6路热电偶温度量监测,2路高速计数器量监测。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能实现这样功能的提供CAN总线接口的嵌入式系统?具体配置和价钱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希望系统的接线尽量少,体积尽量小。谢谢。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根据您的要求“39路继电器量监测,16路4-20mA电流量监测,5路0-lOV电压量监测,8路热电阻温度量监测,6路热电偶温度量监测,2路高速计数器量监测。”。
假设您系统的IO点数为:    DI 39点,  mAV AI 23点,  RTD AI 8点, TC AI 6点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3个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12个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04个2路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mV2
03个2路电阻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R2
02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02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0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9194(不含税)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网友B:
美国红狮进口品:
1、CSDIO14S  8/6 I/O 模块  6 PCS
2、CSINI800  4-20mA  模块  2 pcs
3、CSINV800  0-10V   模块  1 pcs
4、CSRTD600  6入RTD  模块  2 pcs
5、CSRTC800  8入TC   模块  1 pcs
6、CSMSTRSE  通讯供电主模块1 pcs
7、免费组态软件            1 套

可成交总价值   3万元人民币

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无需额外购买软件。

13370269729 侍

网友B:
美国红狮推出的新型智能、模块化的PID控制器,连续两年获得了美国《控制与设计》杂志读者投票最受欢迎奖。该模块特点如下: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

网友C:
可以用我公司STD总线,单板组合,使用.扩展简单方便
产品组合               对应公司产品

  DI 39个点                   STD2832
  4-20MA AD 16CH              STD9488A
  0-5V   DA 5CH               STD2708
  热电阻  8CH                 STD9517
  热电偶  6CH                  STD9564
  电愿+主板(286-586可选)
   它的优点是开发简单,扩展方便
  如不详可来电,010-82665538,39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