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温控器通电后乱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03-24):
我有一温控器,通电后,数显乱闪.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忘了说了,我的是山武SDC10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怎么个闪法?有可能是数显老化了。

网友B:
干扰问题
不然就是里面晶体振荡器坏了
我们公司有温度控制器,详细产品资料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网友C(2006-05-18):
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1:仪表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输出电压不稳;
2:仪表受到干扰,查看仪表布线,特别是信号线;
智盛仪表--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的,现在国产仪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看看,www.zsyb.com,必有一款适合您.西安智盛自动化仪表公司.韩志坤.

网友D:
王磊111:告诉你几种排除方法:
1、检测传感器是否断线
2、温度量程设定值 是否过低
3、把仪表参数复位

网友E:
zsyb说的对!
1:仪表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输出电压不稳;
2:仪表受到干扰,查看仪表布线,特别是信号线;
遇到此情况最好联系厂家,维护。
有兴趣看看我公司的产品,产品保修5年,同时提供免费电话800 858 2033咨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