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漏电断路器烧坏的原因分柝

楼主(2006-03-24):
本漏电断路器由电子电路控制合分闸,安装在户外钢箱内,作为一农村的总保护,这两天下雨较潮湿.在现场拆下时:漏电断路器内明显烧污,有爆炸的迹像,控制二次线熔断(在零序互感器位置),而断路器一次线在出线接口处B相烧断,C相损坏严重.断路器还处于合闸状态.请各位说说个中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断路器上端被雨水浇湿了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B:
一般是潮湿造成的。

楼主:
雨水不会进入的,只是有点潮湿,后来更换一只上去正常.
我是认为这样的,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1/用户端短路或电流过大,是导致烧断B相出线接口的原因之一;
2/断路器出线端连接板焊接接触不良,引起发热,温度过高引发二次控制线烧坏(断路器没有双金属热元件),而不能控制断路器分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