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泵为什么一开始泵送就停

楼主(2006-03-24):
我单位的110KW输送泵可以启动但是一开始泵送就自动停了是怎么回事?离变压器有900米,用的双线50和95的铝线.表上显示的是400V.

网友A:
900米,线路在流量不够,加大线路,改为2*120线路。

网友B:
测过电压了吗,还有你的泵是什么启动方式?

楼主:
没有测量电压是输送泵上的电压表显示的,110KW电机用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C:
如果用双线,最好是完全相同的两条电缆。停泵时电流注意了吗?

楼主:
停泵时电压恢复了400V,开始泵送时电压降到320V.

网友D: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改变启动方式或控制采用特殊控制.

网友E:
 参考: 泵刚开始运行时建议不要带负载

楼主:
可以启动,没有带负荷空泵开始泵送都不行.点动没事.

网友F:
把泵的操作电源和动力电源分开一下呢?泵启动时线路压降太大。想法另取操作电源。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甩掉负载,接触器吸合正常,带上电机后,接触器会跳开是吗?可从以下几方面去考虑:1、电压降问题,压降太大,不足以达到接触器的工作电压; 2、启动电流太大,保护动作,建议测下启动及运行时的电流; 3、电机本体存在接地或匝间短路故障,或控制回路有绝缘不良问题,检查下有无隐藏的烧黑痕迹。关键是找到原因才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空载可以启动,但是只要一开泵送(还没有输送混凝土)马上停止了。另取操作电源可能不太现实,因为空载泵送时电压只有310V。如果正式开始泵送混凝土时电压可能会更低。

网友G:
电压太低了,空载时还能运行,因为电流小,开始泵送器负载大了,电流会更大,所以就停了

网友D:
农村这种情况很常见,保护措施不利很容易烧电机.要改善电源条件.

网友H:
看看是不是因为过流继电器动作了?别光看着压降,电机空载启动时接触器能保持住就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你说问题时应该说清楚了,是什么启动方式?自动停是什么意思?是接触器跳了吗?

楼主:
   没有测量电压是输送泵上的电压表显示的,110KW电机用的星-三角启动.空载可以启动,但是只要一开泵送(还没有输送混凝土)马上停止了。另取操作电源可能不太现实,因为空载泵送时电压只有310V。如果正式开始泵送混凝土时电压可能会更低.  接触器跳了

网友I:
你的星三角起动切换时间,设定为多少?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J: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台110kw的消防水泵,额定电流是203安培,开机不到1分钟(有负载)电机就停拉!后来才知道是过流继电器(250安培)动作拉!换大点就没有问题拉

网友B:
一建:开机不到1分钟(有负载)电机就停拉!后来才知道是过流继电器(250安培)动作拉
过流继电器是小了点,但过流继电器应该是启动瞬间动作的可能性大点,而不会说像你说得还能运行近一分钟才跳吧?

网友K:
110KW输送泵可以启动(是空载启动吧),但是一开始泵送(带负荷了吧),离变压器有900米(供电距离太远),用的双线50和95的铝线(导线截面太小).表上显示的是400V(应是空载电压值).算一算启动压将和工作压降是否符合要求,不能只安导线载流量确定!

网友J:
金牌电工说的对
   但那个过流继电器动作也不是瞬间拉!有10几秒吧!采用星-三角启动,在启动瞬间它的电流会超过250安培吗?

网友L: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启动110KW风机的时候,空载能启动,带上负载,刚启动一会,接触器就掉了下来,不知道你和我说的是不是同一种情况。象这种情况,只能在供电电源上找问题,一般是变压器容量太小,供电线路损耗太大,电源品质太低。象我那一次,把变压器端电压提高了5%,在深夜,工地其他用电设备都停了下来,终于把风机启起来了。启动以后,正常运转就没问题了。

网友M:
线路长了吧,监视电压降落情况啊

网友N(2006-06-06):
大家好,我是广州鹏辉自动化,我这里有西门子PLC等工控产品,希望能和你合作,希望加个Q交个朋友,我QQ号:409140525,价格优惠,祝你元旦快乐,顺祝商祺!

网友O:
应该是启动时电压太低,接触器低电压释放造成的!

网友P:
  变压器与负载之间的距离太远了,线也小了,还有可能是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大。

楼主:
变压器是足够大的只是线路太长了线径有点小.

网友Q:
说明:有些软件 资料是可以下载的,有些很难弄到.真正需要的 可以联系.每张光盘30元.几个重要的软件除外.
200元一下运费(快递费用)由买方负担.同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方式: 365871920  380311035(QQ)

          maxibing1975@hotmail.com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

电子信箱: mxb1975@126.com   13053568244@ruyi.com

手机:     13053568244

                光盘目录

  1#  施耐德P系列编程软件及资料

  2#  施耐德TWODO系列软件及资料

  3#  西门子STEP7 V5.2软件

  4#  西门子STEP7 V5.3软件

  5#  西门子S7-200软件及资料(V4.0+SP3)

  6#   西门子触摸屏PROTOOL软件

  7#  西门子触摸屏WINCC FLEX软件

  8#  西门子WINCC V6.0软件

  9#  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资料

  10# 欧姆龙CX ONE 软件

  11# 欧姆龙欧洲版SYSWIN软件

  12# 欧姆龙触摸屏软件

  13# 欧姆龙编程手册及资料

  14# 三菱最新PLC编程软件

  15#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WORKS

  16#  三菱变频器资料

  17#  三菱伺服驱动器资料
  18#  三菱FX系列PLC解mi软件

  19#  欧姆龙CPM1A 2A CQM1解mi软件

  20#  三星PLC 软件

  21#  日本HAKKO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2#  日本富士(Fuji)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3#  日本proface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4#   光洋PLC编程软件及资料

  25#  光洋GC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26#  富士PLC软件及资料

  27#  松下PLC软件 触摸屏软件 资料

  28#  日立PLC软件及资料

  29#  LG全系列工控产品资料软件

  30#  ABB PLC 编程软件

  31#   Eview EasyView 威纶触摸屏软件及资料

  32#  台达全系列工控产品软件及资料

  33#  HITECH触摸屏软件

  34#  日本横河PLC软件及资料

  35#  日本安川 富士伺服驱动器资料

  36#  台湾永宏产品资料软件

  37#  深圳步进科技KINCO伺服资料软件

  38#   组态王无限点软件

  39#  无锡信捷软件 资料

  40#   北京凯迪恩PLC软件 资料

  41#   华光PLC软件资料

  42#   GE PLC软件 资料

网友R(2006-07-07):
可不可以并联几个电容试一试看

网友S:
看看是不是过流继电器动作了

网友T:
是不是启动电容或者运转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U(2007-11-15):
线路太长,载流量不够,把线加大,如果是两根,最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