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PLC线路中急停按钮的设计方法!

楼主(2006-03-24):
今天我在设计一线路中发现急停按钮不知怎样装好啊,是在一次线中断220,还是在PLC中加总停,还有手动和自动是不是按常规应设计在PLC程序中啊!,谢谢老手们指点!

网友A:
急停按钮多数情况下应该装在一次线中断220V,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可靠地切断一切输出。但是有些特殊的场合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要考虑所有输出切断时,是否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是什么的。

网友B:
是在一次线中断220.因为,中断220,就象停电,你必须保证突然停电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楼主(2006-05-15):
我司还有好多设备的急停按钮不是在220上的啊,为何!

网友C:
    在直流系統中斷220VAC並不能立刻使PLC同步斷開輸出,因為工控電源中電容儲能的原因,電壓下降到PLC所設定的下限,才會斷開輸出。因此如果系統中使用直流電磁閥,要把關鍵的電磁閥(如沖壓之電磁閥)的電源和控制停止運行的輸入信號電源串在急停回路中,緊急時可立刻中斷沖壓動作和停止自動運行狀態。當然,必要時還要能實現有序急停,不能亂套,否則有可造成人或機器損傷。
    如果是AC電磁閥,也要考盧有序急停的問題,建議急停用在控制輸入輸出回路上,不要把急停當成電源總開關。

网友D:
可以在PLC输入端某一点上,在急停动作时停止所有程序运行。并且在急停没有复位时PLC停止工作。

楼主(2006-08-22):
大家好,好久没来了,不好意思,望大家好说说这方面的技术啊!谢谢了!

网友E:
如果设备中用了变频器的话,也不会立刻停止.具体如何停止还要看参数的设置.

网友F:
根据我的经验,断PLC电源,还要给个X信号给PLC

网友G:
在变频传动过程中,断控制电源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急停效果,我一般会控制变频器控制字中的急停指令

网友H:
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1。切断AC220V/DC24V电源;(象压力机例外,)
   2。切断程序输出,中止程序运行,
确保不会产生复位动作。

网友I:
我认为还是应该殷急停开关装在PLC输入回路中,以控制程序的急停,

网友J:
一般急停按钮不直接进PLC,而是直接控制一些直接影响机器动作的设备,如:油泵.然后把油泵的接触器点输入到PLC中,再做一些控制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好有启发啊!

网友K:
我公司的急停都是接在PLC上输入点中的其中一个点位,做为一个信号!在紧急情况下,一按急停程序就立即终止!

网友K:
如果有用变频器的话,就将变频器的急停信号和PLC的急停信号并联在一起!只要一按急停,变频器也会停止工作!

网友K:
我个人认为在有PLC和变频器的场合中将中断AC220V,做为设备的急停不是很理想!

网友L:
是男子汉就应当“硬”起来!
应当采用“硬急停”,而不是“软急停”!

网友L:
下面谈谈“硬急停和“软急停”的原则性问题。

网友L:
1、急停都必须采用常闭触点——这点没有商量的!不能因为其它任何原因而采用常开触点来驱动继电器或PLC急停动作回路——包括要指示每个急停按钮的急停状态时,也不能只用1对常开触点,而要增加1对常开触点作为急停指示用!!!
2、PLC控制的“硬急停”:急停按钮的1对触点要串入PLC的输出电源回路(避免PLC的CPU单元故障、PLC输出触点粘连的情况),也能断开相关控制的电源回路(可以串在它们的前面)——但是不允许断开PLC的供电电源回路;另一对触点要接在PLC的输入端,好让PLC知道设备已经停止,否则PLC的控制将可能紊乱。其实这也可以合并为1对触点,就是急停断开PLC输出电源回路和相关控制的电源回路以后,相应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就失电,然后取其触点给PLC一个停止信号(这个信号接通使PLC控制设备工作,这个信号断开使PLC控制设备停止工作)。

网友L:
3、变频器控制的“硬急停”:急停按钮应当接在变频器的“运行禁止”输入端,有些变频器可能没有这个输入端(例如台达、爱德利等国产变频器,松下等日系变频器),有些变频器的该功能输入端时可以软件编程——通过变频器的参数来进行设置的(例如施耐德、西门子等欧系变频器),有些变频器这个功能端子是固定的(例如富士、三菱等日系变频器)。变频器的品牌不同、系列不同可能也会不一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便宜的功能就少呀,一分价一分货呀。。。
    如果没有这个端子,也可以接在变频器启停控制端,但是变频器的停车时间必须设定的很小(例如1秒)。
    如果前面2个要求都达不到,那么你就在变频器的前端加一个输入接触器吧,断开它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在变频器的后级增加接触器强制断开正在输出的变频器回路,因为这样极易损坏变频器!!!
    对于危险性很高、而且设备惯性很大(输出停止后会继续运转很长时间)的设备,应当采用刹车电机、变频器制动等组合制动方法。

网友L:
4、PLC控制的“软急停”:对于PLC控制,假设所有涉及紧急停止按钮控制回路的设备(包括PLC的CPU单元、PLC的输出继电器<不发生粘连>等)都正常工作,那么急停按钮接在PLC的输入端,和“硬急停”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5、变频器控制的“软急停”:对于变频器控制,假设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得很小,比如说1秒,而且变频器还有制动功能(包括配置了制动电阻、设置了制动功能)、采用了刹车电机等,那么急停按钮串联在变频器的运行端,和“硬急停”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对于小惯性、又不危险的设备,采用“软急停”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小惯量的设备,断开启停端以后1秒钟就停下来了,实际上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L:
不过,有时间笔者在设计的时候,因为考虑到其它因素,对于变频器控制的急停,也会采用“软急停”:
这些因素是:这些设备基本上没有安全隐患存在,而且是小惯量设备;线路的简单化(电工接线方便,同时因为线路更简单也减少了设备故障率);成本问题(节省触点和电线、中间继电、接触器等);安装空间问题(简单的变频箱本来就很小,如果变频器没有“禁止运行”功能端子,在加装一个接触器就显得有点“迂腐”了)......
但是对于控制的急停,笔者一般还是设计成“硬急停”。

网友L:
综合上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非要设计成哪种形式。。。。。。

网友M:
急停一定要关总电源,装在220V回路上,
所谓急停就是紧急情况下用的,多用对设备有损害.

如设备有大惯性,不能马上停的或断电后要产生二次事故的,急停设计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N:
"老菜鸟"说的挺好啊
不错!

网友L:
“共创美好”说得完全正确!
对于某些大惯量的设备,急停会让设备在比较短时的时间内就停下来,对设备的冲击很大——例如对高速运行的设备、特别是对传动链条、传动螺杆、驱动、张紧等传动单元会产生一些损害。如果频繁进行紧急停止,有可能会导致传动链条断裂——你可别小看这个传动链条断裂,对于传动单元很长的设备,例如悬挂输送线,可能长度达到800米,甚至1000米,而且传动链条比较大,传动链条一旦断裂,裂口(两个断裂口的距离)可能达到几米,特别是对于双驱动、多驱动的悬挂输送机,想要接上链条恐怕得花你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于生产的影响就不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设计的时候都在现场控制按钮盒上安装1个启动按钮、1个停止按钮(正常停止是减速停止,不会对设备造成冲击)、1个急停按钮。并且在操作规程上重点提示:紧急停止按钮仅在紧急状况下使用,平常严禁使用——否则罚款...!正常停车请按停止按钮(平头而非蘑菇头按钮)即可。

楼主:
谢谢“老菜鸟啊!我一定要学习!。。。。。

楼主(2006-09-24):
还有没有人顶啊!55555555555

楼主(2007-03-08):
有些设备上有这样一个东东,所有的急停都接在上面,这是什么啊!

网友O:
我单位设备的急停按钮,大都是连在安全继电器上的,安全门限位也是连在安全继电器上面的,突发故障急停时,PLC是不断点的,机器会急刹车停止,排除故障复位后才能启动

楼主:
不是安全继电器啊,是一有电源的装置,上面有输入有输出的电子装置!

网友P:
建议,急停应该采取硬连接,直接断动力设备的电源,同时信号进PLC,程序进行相应的处理,不可单用PLC输入来控制

网友Q(2010-10-21):
老菜鸟说得好,谢谢了。

网友R(2014-03-27):
老菜鸟的贴子很值的学习,很经典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老菜鸟的贴子很值的学习,很经典啊!

网友T:
学习,共同学习。经典经典。

网友U:
引用 网友L:
1、急停都必须采用常闭触点——这点没有商量的!不能因为...

学习了,公司进口设备都是通过安全继电器实现这些功能的,通过延时触点可以实现有序急停。

网友V:
感觉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设备来做考量,不然很难办这个事

网友W:
急停,对于电动与气动,控制各有不同!按照实际设备决定控制方式

网友W(2021-04-09):
要求高的,用安全模块配置安全继电器,控制主回路电源通断(日系是断开运转准备——运转准备是控制负载电源通断的),如果是小系统,图省事直接控制电源当然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