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和接触器线圈 并联的指示灯为何寿命短?

楼主(2006-03-24):
请问,和接触器线圈 并联的指示灯(如 AC220V)为何寿命短,甚至容易损坏?
谢谢,各位大峡.

网友A:
多大的接触器??
接触器在断电瞬间,线圈储存的能量会释放出来,瞬间电压很高,你的接触器线圈可能需要装阻容吸收电路或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我很同意楼上这位的说法,电感会产生反感电动势。这个电压会高于电源电压的,所以在电感负载两端要加阻容吸收回路。做过电压保护。或装续流二极管。你可以试一下。本人是个初学。望各位指正。

楼主:
谢谢!各位大峡!
接触器 对应的电机 也就11KW .
呵呵!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OK了

网友A:
不知你的原理图是怎样的?可否用接触器的一个常开触点串联指示灯,因为你与接触器线圈并联的意思就是指示接触器状态的吧,不用增加附件!!

网友D:
我做设计的指示灯全和线圈并联,可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指示灯太差!
  嘿嘿不要你的采购听见!

网友E:
我厂的指示灯都是AC380的作AC220的用,已没见损坏。

网友F:
指示灯?
加指示灯干什么,好像没必要吧?

网友G:
同意曹工的说法。不用增加附件,但建议选质量好一点的指示灯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的指示灯质量太差吧

网友H:
是不是你的指示灯质量太差了哦

网友I:
 你的指示灯质量太差吧  AC380的作AC220的用可能亮度不够吧

网友J:
电机加上电容,或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K: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这样使用,接触器在释放的过程中线圈释放反电势会把信号灯冲坏,如果要用的话最好是AC380的做AC220用,但是老式的AD11的亮度还行,新式的AD16等发光二极管的灯好象就亮度不够了

网友L(2012-03-05):
对:曹大平关于不知你的原理图是怎样的?可否用接触器的一个常开触点串联指示灯,因为你与接触器线圈并联的意思就是指示接触器状态的吧,不用增加附件!! 内容的回复:

小弟想问问:中间继电器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以及得电动作时怎样的?

网友M:
“和接触器线圈 并联的指示灯为何寿命短”

1、接触器线圈 是电感元件,断电时有自感电动势;

2、这个自感电动势会对并联的指示灯有过压、过流的危险,可能是寿命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