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如何在恒压供水系统中控制2台电机

楼主(2006-03-24):
各位大吓:小弟有个小问题,就是一台变频器如何控制2台电机还有就是如何实现定时的与工频切换!请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下端的接触器称为KM1,KM2,分别属于电机M1,M2
电机M1,M2的相应工频接触器分别称为KM3,KM4。

当变频器带的那台M1到了50HZ时,(可以高点,比如51HZ),可以延时确认确实需要加泵,比如1分钟后,变频器停机,用自由停车方式同时断开变频器KM1,0.2-0.5秒后将合KM3;1秒后合KM2,启动变频器,这样M1到了工频,M2到了变频。这说的是循环软启动的过程。

反向的过程,还要我说吗?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要求。

网友B:
找专用的供水变频器就是.便宜的有三垦.贵点的有艾默生

网友C(2009-03-19):
我 所有个 问题是 现运行一台,当 压力不够在用第二台???

网友D:
艾默生 跟三垦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E:
ABB的ACS510系列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典型的案例配置和原理图.可参考!

网友F:
多看说明书,三垦的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