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0KW直流电机烧轴瓦

楼主(2006-03-24):
小弟所在的单位有一800KW的直流电机原来碳刷打火严重,于是校 了一下中性线,当检修完了后试车,电机转速达到700多转/min,而电流有500A,后来发现电机的轴承冒烟马上停车,结果发现轴瓦全部烧坏,事后事故分析会排除轴瓦无油的情况,有人提出是静电导致轴瓦烧坏,但是还是缺少理论依据,现在想向各位高手大侠们求教,还望指点一二,本人不甚感激

楼主:
因为在此之前用感应法校过中性线位置,正常情况下空载的电流为100多安,哪位大虾能给点意见,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电机轴线偏心.

楼主:
上面所说的烧轴瓦是机械人字机的轴瓦

网友B(2006-04-25):
接地碳刷接好了吗?   应该是轴流造成的。
检查轴瓦是不是有烧灼迹象。

楼主:
轴瓦是有烧灼的痕迹,你说的轴流我不理解?小弟孤陋寡闻,第一次接触到,还请明示,好像我也没发现什么接地碳刷哦

网友C:
同意天道酬勤的看法.另外电机的绝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