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kw的转子电流很大的,但是不会触人啊,为什么????

楼主(2006-03-24):
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和电压在电机整个启动过程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A:
转子开路就有很高的电压了,6KV的电机转子开路电压达1KV左右!

楼主:
如果不是开路,那么它的电压是0吗?它的电流很大对吧,可以用手触摸的,这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B:
绕线式电机如果不是串电阻调速,它的转子在启动完成之后就短接了吧?短接点的电压应该相当于中性点,应该不会电到人吧?
没摸过,也不敢摸,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原来用万用表测过转子电流,好象测不出来

网友D:
启动时转子电压和电流最大,然后随着转速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转入正常运行后转子引出线短接输出电压为0,电流由负载决定。只要转子没有接地故障,整个过程都可以摸其中一根线,最好不要手痒,以防万一,呵呵……

网友E(2006-05-05):
短接点的电压相当于中性点

网友F:
绕线式电动机属于高转矩的电动机是吗?它的转矩为何比笼行电动机的转矩大?

楼主(2008-06-02):
我以前见人摸过,不过我没~~~~

网友G:
呵呵,不会触人偶认为应是起动结束后转子的阻抗较小,转子的电压和频率很低的原故。

网友H:
嘿嘿,最好别摸.

网友I:
我们这一行,英雄任务真多!!

网友J:
但是不会触人啊?    没有产生回路电流怎么会电到人呢?  转子电压没有在你的身体上形成回路..

网友K:
我干电工就是感觉有挑战度才干

网友L:
因为定子和转子是隔离的,转子虽然有电,但形不成回路!

网友M:
星点短接

网友N:
对地电压很低,再说有的启动水阻就是与地相连啊所以不会让人触电啊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对地电压很低,再说有的启动水阻就是与地相连啊所以不会让人触电啊 ”启动水阻是也地相连吗?这个没注意,有空去看看一下

网友O:
转子短封以后没有电压,我们经常在电机转的时候检查电刷和更换电刷,是电机6KV,400KW-2100KW多台。

网友P:
用水电阻的还不少呀?

楼主:
"经常在电机转的时候检查电刷和更换电刷"

这个没有试过,

楼主:
转子上的铜线,和普通电机的铝条差不多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转子短封以后没有电压,我们经常在电机转的时候检查电刷和更换电刷,是电机6KV,400KW-2100KW多台。

这个要注意,电刷接触不量电压可有1000伏.

楼主:
转子上的铜线,和普通电机的铝条差不多吗?

网友O(2008-07-02):
转子短封主要靠短封接触器,如果电刷接触不好,电流会有很大波动,电刷与滑环接触处会有火花产生,一组电刷有6-8个,单个接触不良没有什么事,谢谢24楼的关心,干电工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楼主:
不管外面的是什么接线方式,

那么电机转子是星还三角呢??

转子上的铜线,和普通电机的铝条差不多吗?

网友O:
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线圈是星型接法,启动时开路,启动完毕正常运行时靠短封设备短封。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启动时转子电压和电流最大,然后随着转速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转入正常运行后转子引出线短接输出电压为0,电流由负载决定。只要转子没有接地故障,整个过程都可以摸其中一根线,最好不要手痒,以防万一,呵呵……

呵呵

网友S:
转子短封以后没有电压,我们经常在电机转的时候检查电刷和更换电刷

网友T:
“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和电压在电机整个启动过程是如何变化的。”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和变压器原理一样,把定子绕组可以看作一次绕组,转子绕组可以看作二次绕组;

2、由于转子绕组与一次定子绕组是相互绝缘的,所以转子绕组电路是一个独立电路体系,即与一次是隔离电源;

3、这样你站在地上用单手触及任何一点,都不会有电流通过你身体,没有通电回路;

网友T:
4、绕线式异步电机的转子电路电压电动势,是切割定子旋转磁场磁力线产生的;

5、启动时,由于转子不动,转差最大,转差率是100% = 1,所以感应电势最大,电压最大;

6、额定运行时,由于转子转速接近于定子同步转速,转差很小,转差率是1%-2%,所以感应电势最小,电压最小;

网友T:
7、启动时,虽然感应电势最大,电压最大,电流也很大,但都是无功电流,功率因数低,转矩低;

8、如果启动时,串入电阻,当电阻足够大时,功率因数提高,转矩可以达到异步电机最大转矩,例如可以用来起重重物;

9、正常运行时,串入大小不同的电阻,可以改变转子转速,所以用来对异步电机进行小范围调速;

楼主:
谢谢 刘老师,

3、这样你站在地上用单手触及任何一点,都不会有电流通过你身体,没有通电回路;
这样,如果线路的线有问题接地的话,不会很~~~~~,还有开路 就有很高的电压了,

楼主:
启动时,要串入电阻,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M(2008-08-01):
引用 楼主:
启动时,要串入电阻,这是为什么呢?

降压启动

楼主:
谢谢 刘老师,
3、这样你站在地上用单手触及任何一点,都不会有电流通过你身体,没有通电回路;
这样,如果线路的线有问题接地的话,不会很~~~~~,还有开路 就有很高的电压了,
我认为还是 要小心点,我以前模过,但现不敢模了,

网友U:
对地电压在9V左右!

网友V(2011-05-08):
请问各位老师了,115KW的380V交流热剪机电动机,其转子回路串接多大的电阻箱最适宜?(即多少欧姆的阻值?)。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