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UPS,电池电压逆变问题

楼主(2006-03-24):
UPS电池电压在多少伏逆变才能工作,比如说36伏电池,有30伏左右电压,逆变能工作吗?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一般来说,一节电池为12V,UPS用连续浮充电方式充满为13.8V;UPS逆变放电时设定放电完了时的电压10.6V(此时UPS将自动关机)。
因此,只有30伏左右电压时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开机。

网友A:
因此,只有30伏左右电压时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开机.这一点说的不对。应该说UPS可以开机,但市电掉电后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能逆变并马上关机。
如果你的UPS电池问题还没解决,可来邮件cqtys@sina.com
什么牌子?后备式在线式?开机充电时在线测得电池电压值?等

网友B:
只有30伏左右电压时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开机.这一点说的不对。应该说UPS可以开机,但市电掉电后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能逆变并马上关机。
上述情况要根据UPS内部设计来定,一般情况下,UPS能够开机,并有故障报警,但有些UPS在设计上为保证在线负载运行可靠,开机时是进入逆变供电。当机体检测到电池故障时,将无法开机。如APC部分UPS产品

网友C:
市电掉电后UPS将认为电池电压不够而不能逆变并马上关机。
一般情况下,UPS能够开机,并有故障报警,但有些UPS在设计上为保证在线负载运行可靠,开机时是进入逆变供电。当机体检测到电池故障时,将无法开机。

网友D:
不能工作,因为电池电压不正常不能启动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