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噪声问题.

楼主(2006-03-25):
最近在用一台松下的0.2KW的交流伺服电机(电机轴上安装小齿轮,带动一个较大的齿轮)
在使用时发现上电后,电机里有 "丝丝"的声音(声音不很大,但比较刺耳,就象某种高频噪声),我用驱动器中常规自动增益调整,但是声音还是有(好象有一点点好转,).我想问这种声音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调整其驱动器参数尽量的减小?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帮我.

楼主: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电机有振动的话,就把增益减小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太大?

网友C:
一定的调节噪声总是有的,牺牲增益换取安静可能不上算。这种声音源自线圈通交流电的震荡,电机工艺好些可能噪音小些。

网友D:
我的直流电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再停车时候,会有声音,好象电机里 有东西在震动

网友A:
"一定的调节噪声总是有的,牺牲增益换取安静可能不上算"
严重同意

楼主:
如果是噪声是“ 嘎吱 嘎吱”的,同样负载是有是齿轮传动的(电机轴上装个小齿轮带动一个大齿轮)。这种声音一般是机械上的还是也和电机有关系。现象是在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忽然很刺耳的“嘎吱”的声音。我觉得是机械上,但是客户坚持说是电机。他是老师傅,我的确没什么经验。想在这里问问其他师傅,我感觉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典型的 。

网友E:
我是做松下的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需要从软件上看 需要调整一些滤波的参数
可以减少声音,其实主要是还是机械上有问题
具体的要靠经验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