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开关阀的关断速度

楼主(2006-03-25):
通常所用的快速开关阀,类型有, 单座截止阀,气动球阀,气动蝶阀,气动闸板阀, 其关断的速度或是关闭时间大多是5s左右, 当然是公称直径以及配合的气缸等气动执行机构的出力有关系.
  我目前遇到一工况,要求DN80的气动球阀能在1S左右的时间内快速关闭, 请教业内高手能否出手相援.或者仁者见仁,不吝指点.

网友A:
可以的。采用双作用汽缸式齿轮齿条执行机构,加一个快排阀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大cv值的快排阀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指教!我还是不甚明了.快排阀是加在其气动管路上么?其作用主要是增加气缸的驱动力矩,从而致使阀杆能快速旋转以达到快速关断的目的? 能否告知哪家由此产品,或者可以查得相关资料.

网友A:
你在与专业气动阀生产厂联系订货时提出要求就可以了,快排阀是装在汽缸的一头的。专业生产厂会给你配置的。

网友C:
对于气开阀,快速的排气,就可以使阀门快速的关闭。

这就是快排阀得作用

楼主:
谢谢. 能否告知国内气动球阀的开关阀的产品在化工领域有良好使用经验?好像多是国外的产品.

网友D:
开关的速度大多数取决于执行机构,特别是你所说的球阀,不知道你的执行机构是单作用的还是双作用的?

网友E:
用电磁重锤开关阀。燃油炉供油保护用。电厂锅炉点火喷油系统多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to:  [color=#0000FF]汤勇:
    开关的速度大多数取决于执行机构,特别是你所说的球阀,不知道你的执行机构是单作用的还是双作用的?

我现在是在项目初期, 还没有决定是单作用或是双作用,这和关断速度关系大么?

网友F:
现有燃气行业使用的自力式紧急切断阀和电磁式紧急切断阀,有使用压力1.0MPa和1.6MPa两种,该阀门可以用于各种气体。其特点是:1、自力式紧急切断阀实际是一种超压切断阀,一旦管路压力超过设定压力值可迅速关闭,确保下游管路设备、仪表的安全。2、电磁式紧急切断阀用于电信号控制其迅速切断,切断速度小于1秒,打开需要人工确定管路内无故障,用手动进行复位,这种阀分为常闭式--阀打开状态电磁铁始终处于通电吸合,失电后阀门则迅速切断,请不要担心电磁线圈发热烧毁,吸合状态始终保持常温且功率不到0.1W。另一种为常开式--阀门开启状态电磁线圈无电,通电后该阀门切断。上述切断阀为轴流式结构,阀座尺寸与公称通径相同几乎没有附加阻力。该阀还有开关型阀位指示输出,见图片。

楼主:
to wer123:

您的产品是球阀么,有SS材质没? 有制造商的联系方式么?

网友F:
产品不是球阀,但是是轴流阀结构,阀体由铝合金内外表面达克罗(锌铬涂层)涂层,有很好的防腐作用,DN250-DN300采用球墨铸铁做阀体。
制造商是:北京市燕山工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电话:13911728821  联系人: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