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斑竹办一期有关“零线、地线”的讲座的

楼主(2006-03-25):
有关“零线与地线”的使用问题我看大家都发了不少主题文章,相信大家还有不少问题可能没有搞清楚。我提议斑竹及各位大师能尽其所能办一期相关知识讲座,详细讲解零线、地线的区别、使用、接线方法及特别要注意的要点等。支持的朋友顶一下。

网友A:
施工中经常遇到地线接不好的问题。
越高级的设备地线越重要。
零线是从发电机出来的,就是中性线。
地线才是“零”的意思。

网友B:
《农村电工》1998年第8期第4页《配电中性线刍议》一文第一段有关中性线与零线叙述为:在TT、TN-C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中,由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叫做中性线,俗称作零线。

 《农村电工》1998年第12期第18页《也谈零线》一文第二段有关中性线与零线叙述为:……而发电机或变压器三个绕组的末端X、Y、Z连在一起,它们的连点就叫电源的中性点,也叫零点,用字母O表示。电源零点的引出线就叫中性线或零线。

 以上两篇文章有关中性线与零线的描述,使广大电工朋友,特别是农村电工朋友会理解为中性线就是零线,零线就是中线,两者无区别,两个概念是一样。而实际上两者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为避免混淆现作如下叙述:

 在电力系统中,当电源(或负载)为星形接法时,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公共端点,称为中性点,简称中点。中性点有电源中性点和负载中性点,从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简称中性线。

 如果中性点与接地装置直接连接而取大地为参考零电位,则该中性点又称为零点,从零点引出的导线,称为零线。也就是说,当中点与接地装置相连时,就使中点变为零点,即中线变为零线。
-------------------------------------------
地线应该是保护接地线,我们使用的3孔插座的垂直的一孔就应该接地线,它的线色应该是黄绿相间的。
有些供电零线和地线是一根线,这就涉及到TN系统大家自己到网上看看吧。

网友C:
让我开讲座,能力与知识有限.还是大家讨论的好.
零线用于工作,正常有电流通过(三相平衡除外).又叫工作零线.
地线用于保护.正常没有有电流通过.又叫保护接地.
现在的系统,保护形式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情况还是大家讨论吧.

网友D:
中性点移位大多数情况下是负载引起的还是电源端引起的?怎样判断中性点偏离电源零点?电源端和负载端零点移位的形成原因、后果及处理移位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D:
安全接地线的载流量如何选择?接地方式?它会和零线交汇吗?

网友E:
经常看到斑竹这个名字,可斑竹是谁我还不知道,谁可以告诉我

网友F:
零线是中性点接地后叫零线.是正常工作的需要.而地线主要是用于保护人生和设备的安全.是决对的零电位.零线用于正常的工作和保护.而地线只能用于保护.不能用于正常的工作.说的不对.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G:
请问各位,在TT系统中,在动力柜中没有装漏电断路器,当电机相线碰壳或者设备绝缘不好时,即使电机外壳接了地线(接地良好),这种情况下,若人无意中摸到了电机外壳,是否有危险?电机外壳是否为0电位

楼主:
居民区地线的安装与接法(转贴)   地线的正确安装   地线的安装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如果用户家里因为没有接地线造成机壳带电时,请找专业电工安装地线。千万不要把地线长期连接在自来水管或煤气管道上,以防止出现意外事故。   地线正常安装的判别方法   (1)测量火线与地线,零线的电压   我们可以使用指针表的交流250V档或数字表的交流1000V档,先把红表笔插入火线插孔,再把黑表笔插入零线(反过来也可以,交流没有正负极的),看此时的电压值是多少(220V左右);然后红表笔不动,把黑表笔插入地线,如果此时的电压值为几伏或表针只有微小的偏动,说明该电源插座没有安装地线;如果电压值为220V左右或指针有很大的偏动,说明该电源插座有连接地线的可能。具体是否安装地线,还要看第二步的检测结果,因为如果电源插座内保护接零时,也会有这种情况。   (2)测量零线与地线之间的阻值   为了区别电源插座是否“保护接零”,需要进一步判断市电布线的安装。先把家里的进户线切断,也就是把现在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和小型断路器全部掰下来。然后再用指针表的*1档或数字表的导通档测量地线和零线之间的电阻,如果电阻值很小或直接导通,说明市电布线使用了保护接零,需要取消此种接法;如果阻值很大或不导通,说明家里正确安装了地线,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接地装置按其作用可分为:
1.工作接地 在正常或事故情况下,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可靠地运行,必须将电力系统中某一点接地时,称为工作接地。如变压器低压侧的中性点接地,就属于工作接地。
2.保护接地 为了防止电气设备的绝缘损坏,而发生人身触电危险,常将与电气设备带电部分相绝缘的金属外壳或构架与大地作电气上的连接,称为保护接地。
3.重复接地 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与另外的接地装置连接,称为重复接地。当零线有电时,重复接地可降低零线对地电压;当零线断线时,重复接地可使故障的危害程度减轻。
4.保护接零 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等直接与零线连接,称为保护接零。
红黄蓝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表示地线。

楼主:
(转贴)
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
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电器都有零线和火线,从而构成通路,使电器有电流通过,发挥作用,开关关闭的情况下,零线是不带电的。
地线无论开关是否关闭都不带电,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你提到的接地。大功率电器为了避免漏电事故的发生,或者强电势可能对人产生的危害,都有一根接地线,可以把产生的多余电流或强电势通过地线导入大地。

地线不接好无法正常运行,是一种为了使用者安全而存在的设置

网友B:
下面引用由hxjsb在 2006-3-28 9:04:00 发表的内容:
  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接地装置按其作用可分为:
1.工作接地 在正常或事故情况下,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可…
红黄蓝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地线,黄绿相间表示零线。
--------------------------------------------------------------------------------------------
我看见的插座里面都是红色是火线,黑色零线,黄绿相间是保护接地。

网友H:
 对的,黄绿相间的黄花线是保护接地线,这是规定,千万别弄错!

楼主:
对的,黄绿相间的黄花线是保护接地线,黑色为零线。是我疏忽说错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