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有没有这样的阀门

楼主(2006-03-25):
现有油泵输出的压力机油通过一阀门接到负载上
电机带动油泵为恒功率输出 负载大小随时在变化
这样就使压力机油的压力及排量也随时变化 现要求
该阀门来进行自动控制 即机油压力升高 排量减少
反之压力下降 排量增大 以保证恒功率输出
试请教大家有没有这种阀门

网友A:
你要的是不是伺服阀?

网友A:
如果你要恒流量的话,也可以用恒流量泵。

楼主:
流量和压力是随负载变化的
即负载转速升高 要求机油压力降低排量增大
当负载转速降低 则机油压力升高排量减少
这样油泵(电机带动)及负载的功率始终是不变的
相当于该阀门可以对机油恒功率控制

网友B:
不用伺服阀,做个闭环的控制环路也可以实现,具体的我记不清楚了,不好意思,不能详细的告诉你,你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多谢上楼 你说的是不是用电子技术来控制阀门

网友C:
你想恒功率输出,可以这么做
在电机前加带输出标准信号的功率表.加电动调节阀或变频器.用智能仪表实现.

网友A:
机械学徒同学说的是用变量泵。
变量泵可能用输出的压力油来控制泵的输出,有恒功率输出的,叫恒功率变量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能和大家一起讨论收益非浅 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四海皆兄弟 何必曾相识

网友D:
用个恒功率泵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