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助!!

楼主(2006-03-25):
刚刚接触电动机,向各位前辈们了解一下我应该了解什么知识!!好迷茫啊!!
应该知道电动机的机械特性,起动方式,,,除了这些还该看些什么??

网友A:
还有电路控制图,我也是刚学的,我知道的也少。

网友B:
看你做什么的?
如果是变压器和电机的设计,那么就要对电磁场、电机结构等特性深入研究;
如果做电机控制的设计,那么继电器电路、PLC、变频器等就要了解。

网友C:
机械特性是制输出转矩,轴能承受的最大扭转力,输出的功率,转速,以及冲击,轴径向间隙等,起动方式也多种多样

网友D:
我认为学习电机应该学习其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再结合一下相关的调速控制等方面的内容来学习,电机的控制可以说是对电机学习的最重要的过程,这样下来才能对某类电机能有一个较全面准确的掌握

楼主:
再这里我先谢谢大家了!大家可以继续说说自己的见解!!最好说的详细些,我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