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能耗制动

楼主(2006-03-25):
请问 能耗制动 电阻及其功率需要怎么计算
1。5kw电机 转速2400 带负载为砂轮片。
想在7,8秒内制动停车。

网友A:
根据定子绕组的接法不同,各参量的计算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有五种接法,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种?

楼主:
啊?还有着许多周折。我这也是别人问起我这事来了
我也没做过,就上来问问。是否能把五种都简单介绍一下呢
原来学的电机拖动里面好像也有叙述吧?
多谢!

网友B:
南风悠悠:简单介绍一下五种接法吧?呵呵

网友C:
砂轮片高速运转惯性比较大.变频加制动单元没问题.但成本高.
可考虑串电阻反接制动.电阻没有计算过.好象都是厂家规定好的.
直流制动没什么意思.可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