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求教RSVIEW SE组态软件故障

楼主(2006-03-25):
我公司净化车间设备运用的RSVIEW SE组态软件,最近几天监控界面的负压和温度的历史曲线突然不见了,我查看了该曲线的数据库,也无记录,我想求教各位老师解决方法,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7-07-20):
到服务器上去查

网友B:
请说明详情,是多个曲线中的2个不能显示吗?记录到数据库还是本地硬盘?是否是冗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