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wincc6.0的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06-03-25):
各位老大,我想在XP系统下安装wincc6.0,我安装了SQL2000 (wincc)后,安装wincc时仍提示SQL2000安装不成功,请指教.

网友A(2006-08-09):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要用WINCC的SQL

网友C:
先在控制面板里添加或删除程序把WINDOWS组件全部安装完全.
再安装SOL2000 SP3 FOR WINCC.
再安装wincc6就可以了.